键盘问题,开机键盘灯亮一下就没用了,

楼主(2010-11-24):
这块是工控主板,上电开机键盘灯亮一下,如果一直接DEL可以进BIOS然后键盘就没反应了,如果不接DEL键盘也没反应,帮我分析一下,

大家好,下午试了一下,检测内存时候按键盘灯还一亮一亮,可内存只能检测到一半就停止了,是128M内存,停止后接键盘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会不会是内存问题影响到键盘,这个是SD内存,还不太好买,就一根

网友:
接口边上 排容拆掉,472电阻 坏都有可能·

网友:
先查查键盘口的 阻值 是否正常,,,,,,

网友:
明知道键鼠有问题,却不跑电路,人家在怎么教你有啥用啊

网友:
查供电的电容 电阻

网友:
一般kb都是IO控制的呀,在就是排容拆掉,一般电阻 都是472呀,查一下看键鼠阻值正常不。。。

网友:
先看看排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多谢大家,我查查看,我这块是工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