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换4606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刚学显示器维修不久的菜鸟求问

今天接一联想17寸 外置适配器的  故障为屏幕亮一下就黑掉

想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拆机 把高压板拿下来 仔细查看 见一4606 芯片 被击穿

换掉以后 试机 正常显示 我以为好了

拔掉信号线 准备收工 但拔掉信号后 屏幕白屏了

插上信号线又正常显示  直接在按键板上关掉电源  也是白屏

因为师父不在家  自己也了解不深 故来求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控制ON OFF的三极管坏了,继续查!

网友:
不管开关机,都是白屏,说明高压板始终处于工作状态,请检查相应控制电路

网友:
高压开关控制信号问题

网友:
高压板控制电路有问题,仔细查找,会有收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当时直接改 通用高压板了,  也有深入去找问题了。

网友:
你开关控制信号搞错啦,或者这部分电路出问题啦。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  OK了·      控制能找到吧  再找不到 就从屏供电拉过来

网友:
高压板开启端的问题,和开启电压连接的电路可能有器件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