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30S破解CMOS开机密码过程。

楼主(2010-11-24):
一台神舟天运F430S有开机密码。放电是肯定不行的哦,用户也说过,放过电,还是有密码。解密一般来说无非是刷码片或是刷BIOS,别的咱也不会呀,先看看有无码片吧。拆下D壳盖板,主板大部分露出来了,一眼就看到BIOS芯片(EN29LV800BT),找了好半天也没发现码片之类的。先刷BIOS吧。上官网,没有,只有驱动程序。网上百度,也没有。正在找的时候,同事过来,看了一眼就说怎么这个机器跟TCL的一样。赶紧把那台TCL的找来,是一台K42的,还别说,外观呀什么的都一样,关键是两个机器的板号一样。暗喜,有门了。
既然板号一样,那BIOS也应该一样了,不管它,先试一下。不想拆TCL的这台机器,到网上下了个TCL的BIOS,刷上,果然点亮了,而且没有密码了。这也说明这个机器的密码是存在BIOS芯片中,不是在码片中了。当然原来的BIOS也做好了备份(这个很重要,不管原来的是不是好坏,都要先做一下备份,本人觉的这是个好习惯)。但问题来了,刷上的是TCL的BIOS,显示的当然是TCL的LOGO,并且进BIOS设置理看到的都是TCL的信息,也就是说,刷了TCL的BIOS后,整个机器就变成一台TCL的机器了。这时怎么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改LOGO!! 下来Phoenix.BIOS.Editor这个软件,但发现跟本打不开,再说,毕竟是两个厂商的产品,也不知BIOS有没有差别,更不知刷了后会不会稳定。决定解密。以下就是过程:
思路是这样的:找出BIOS文件中存放密码的位置,改成空密码,或是你想要的密码(多此一举),把改过的文件再刷回去,不就。。不就。。没密码了么??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前面说了,TCL的密码是从网上下的,文件长度是1027K,而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文件长度是1024K。两个文件的这点差别使的后面的工作陷入困境。
神舟机刷上TCL的BIOS后可以开机,进CMOS设置中载入默认值,关机,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备分,取名为00000000.bin,然后再把芯片装在板子上,进CMOS中,设一个密码,设的是88888888把那个输密码的窗口输满,保存后关机,取下芯片。这样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就是带密码的BIOS文件了。通过这两个步骤,就得到了有密码的BIOS文件和没有密码的文件,然后呢??对比一下两个文件,找到不同的地方,而不同的地方就是存放密码的地方哦!! 怎么比较?? 当然用软件比较:不多说,看图:

用的是UltraCompare 这个软件,图中左边的是00000000.bin,也就是空密码的文件,右边是8888.bin就是有密码的文件,而且,这个软件中用红色显示了两个文件中不同的地方。左边红色的部分是用来改有密码的文件的。看比较的结果:

从结果来看,只有175个字节不一样。因为第一次是跟原文件比较的,1027K的那个,结果不用说了,不一样的地方就很多很多了。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因为通过这样一比,就知道了密码是存在文件的000800000到00080c0 的这几行中,并且红色的部份就是密码!!然后,用编程器打开原来备份的神舟的BIOS,照着比较的结果,把相对应的位置改成红色的那些数值,也就是说,这样一改,原来的密码就变成空密码了!! 改的时候要小心,只能改红色的,其它的不能动,本人也是改了两次才改好。 -改好后保存,刷回芯片中,再装回主板,没有密码了!!! 改前后改后的图:

这是改前的。

这是改好后的图。本人用的是580U的编程器,可以直接改,改完就可刷。
改好后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厉害,基地搞维修的真是厉害,不但硬件维修厉害,软件方面还那么厉害。

网友:
破解收费软件 用过个软件 没想到还可以改BIOS  厉害

网友:
讲的很明白呀,受教了

网友:
又学到一个新方法了,以后可能用得上,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我的希尔特500P编程器刷不了T40的密码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同行刷成功过?说来听听。

网友:
好费神,不知楼主用了多长时间弄好的,要是我的话就劝说用户算了,管他什么LOGO呢。能用可以了。

网友:
楼主好功力,学习了

网友:
破密码找不到BIOS是最头疼的,看到楼主的又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又给大家一个思路了!

网友:
是不是也可以把那个地方的密码读出来,查出密码是多少,请楼主指教

网友:
密码是经过某种算法或转换而来的,并且不是以明文的形式存在BIOS文件中的,图中左边的红色部份就是密码数据,是空密码。右边红色的数据部份的密码就是8个8.本人不才,不知如何算。呼呼。

网友:
楼主好水平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又学习到好东西了啊

网友:
都是人才啊,楼主不愧是大师级人物

网友:
哇!!!学习了。很是收教。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真的不愧是大师级人物

网友:
收藏了   很经典的文章   谢谢楼主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2011-04-20):
太厉害了,基地高手真多,这软件一直不会用,看上去都觉得好复杂,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