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00d-x

楼主(2010-11-24):
华硕p4v800d-x网卡芯片取掉后还是显示本地连接受限制的叹号!是哪里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换个插槽试下,清理下 PCI槽

网友:
网卡去掉了还能显示网卡吗?

网友:
是系统问题咯   有遇到过  要装7.0,或7.0以下的。。。

网友:
多谢!插独立网卡显示已连接,为何集成网卡芯片取掉还会显示叹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