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差不多一个月 终于修好通电会啸叫的华硕atx-2501

楼主(2010-11-24):
         第一次发帖的时候,这个华硕电源,通电 有的时候一通电就保护 有的时候正常。也求助过论坛,无果。只好拆开电源清理灰尘。
         清理完灰尘,通电上机。完了 有啸叫声了。
         没办法,谁叫自己学修电源捏,拆~~~~

         第一 按照师傅们教的方法:
                测了13009 是否平衡 ,犹豫这个电源是没拆过的,测量13009  得出的数据都是 平衡的,无果

         第二: 单独 测13009 下面的 电阻。这里值得说一点,为了测量准确,我是先在电路板上一个一个测试,然后再拆下来,单独测试, 还是平衡。

        第三,换50V  1UF 小容。为了安全性 我全部 买过新的 并且用万用表 测试 选的都是0.992UF 上去   好 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上电~~还是啸叫~~~

        喝点水 慢慢想。
      d第4  差KA7500B  11脚 连着的三极管  2级管 。周边的电阻 50V 1UF 电容 。 无果

     第五; 发火了 再拆掉 一次13009  用 料板 拆下来的换上 。 再把 200 V  480V 2个电容 换了 ,通电 无果

     修到这里 我基本想放弃了~~没办法 没有图 没有人指点 ,
     最后 地毯 式吧~~~
    从220V 入口 一直 跑线 跑呀跑~~电阻 一个 一个 按照色环 表对着测。

    最后 遇到光耦~~~没办法测试 ,直接换了吧~~~。817  呵呵 这个好多

    换了光耦  再跑~~~一直跑到 保险,实在没有办法 我居然怀疑是PFC  好 我用导线代替吧~~ 上电,

     电源居然不啸叫没那么大声了 耶 是PFC  我马上换 断电 断导线 ,上PFC  哇  声音 还是那么小声,

         想想 刚刚动了什么东西了?光耦 是的光耦,思路一来 顺着光耦 1 . 2的脚查到 ,查到一个
         228K 电阻  拆下来 测 228.2 K  完好  再查 发现连着一个WL431   马上同质 换 。接着再查光耦 3. 4 脚。又发现一个电阻。多少OU的记得了 也是拆下来测 哇,完美 正常的。在接查 发现连着一个C1315    直接 代换C1815 ~~~~ 上电

          从此以后 再没听见 这个电源发出微微的杀猪声了~~电源到此修复结束。

          后记~~,在没换C1315  WL431  817 光耦的时候 12V  12.22  5V  5.21  3.3V 3.5V
                          C1315 用C1815代换 之后 电压明显低  12V   11.99  5V 4.99   3.3V 3.26V

 会员1164642300鑫豆2024-2-10 22:08
 会员11849252元2023-7-10 17:26

网友:
l  楼主真有毅力。佩服

网友:
真的很有耐心哦,哈哈辛苦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的时候,这个华硕电源,通电 有的时候一通电就保护 有的时候正常。也求助过论坛,无果。 ...

记得当时问过你空载电压高不高的啊!现在你修好才把电压贴出来,有点不直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时问过你空载电压高不高的啊!现在你修好才把电压贴出来,有点不直道,

一时间 可能忘记了不好意思~~~按照我没修这情况 空载也是正常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到电源就几十个元件。才敢去修它的。大不了全代换掉,不信找不到毛病,就是怕找不到元件换。哎。

代换不可怕 最可怕是没有代换 又不知道 好坏~~~

网友C:
c1315是光耦3脚上的那个接地电容吗?
那个电容失效会使流入光耦3脚的电流杂波较大,可能是引起问题的原因。
后续的自激控制三极管的控制电压会有较大波动,辅助电源电路输出的+5VSB应该有偏差,可惜现在无法验证了。

网友:
哎,没有电器基础,说的什么,还真看不懂!我要从哪开始学啊!

网友:
楼主真有毅力。佩服!不过,有叫声似乎应该从电容开始查。

网友D:
手上有个液晶 也是杀猪叫 呵呵 感谢楼主的灵感 赶明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315是光耦3脚上的那个接地电容吗?
那个电容失效会使流入光耦3脚的电流杂波较大,可能是引起问题的原因。 ...

是接光耦 3脚 但是不是接地电容 完全就是一个三极管。图第一个就是三极管C1315

网友:
佩服修电源的兄弟们!强!

网友E:
晕,是副电源叫不是主电源叫,这个很好判断出来,缩小范围

网友F:
楼主没有区分主付电源,一上电叫,一定是付电源的问题,在付电源里面修,没多少元件,一个一个的换,也会很快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有区分主付电源,一上电叫,一定是付电源的问题,在付电源里面修,没多少元件,一个一个的换,也会很 ...

说的 有道理 我还有一个航嘉 师傅一定要来指导我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是副电源叫不是主电源叫,这个很好判断出来,缩小范围

知识不踏实~~没有能分出主电源 和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个液晶 也是杀猪叫 呵呵 感谢楼主的灵感 赶明去试试看

修好了 要分享呀~~~~~~呵呵

网友:
恭喜楼主了 同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啊,值得分享,同贺!

网友C:
c1315是"C"标示,应该是电容啊?竟会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315是"C"标示,应该是电容啊?竟会是三极管?

C1315  绝对是三极管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的呢,像像显示器的行管C5411  也是带C 的呀?这个也是一个 还是三极管 我也不记得了~~明天上一个清晰大图给大家看

网友:
辅助电路,产生绿5V  紫5V的,同时供给低压部分芯片使用的电路。

网友:
佩服,有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