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看看~新手过来学习~关于宏基6292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宏基6292 本身是可以支持4GB内存的, 2条2G的内存但进入系统后只能认到2.99G ,于是怀疑内存有问题。单独一条一条试机,单独一条2G上机进系统都可以认到2G,两条内存再上机还是只认2.99G,进pE也只认2.99,这就应该不是内存问题了,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啊~
问题

网友:
系统的支持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了解系统了后,就明白了为什么。网上有补丁,或换64位系统

网友A: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系统问题的话进PE应该就能认到4G了吧?

网友:
XP系统最高支持 3G XP系统要打补丁

网友:
谢谢各位师兄,我试试看行不行,等下我个win7试试!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xp最高只支持3g内存 pe系统也只有一些基本的功能 你可以找专门的测试软件测试你的内存

网友:
有时候走到了LOGO这里就暗屏了(表明;这个顾客不知道是倒霉还是怎么样的,装完系统后没多久,显示器也坏了,是高压条出现问题。此问题本人可以很明确的说;显示器完全修好了。)、有时候进入桌面后就死机。 最后本人怀疑是内存

网友:
32位的系统只能是认到3G的内存,超3G要在64位的系统才能认到.不过,你要是想查看的话,用鲁大师可以检测到你的4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