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G按开机键不开机,按NOVO键能开机!

楼主(2010-11-24):
联想昭阳E290G按开机键开不了机,按novo键能开机。但是用novo键开机后,长按开机键能关机!IO是pc87541的,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可能 是开关到IO的二脚之间电路出了问题了,最快的方法是从IO的二脚直接拉个线到到开关哪里有就OK了

网友:
我跑了 开关键的3.3V到IO芯片的引脚,蜂鸣档 是直通的!可是上电后,开关键上有3.3v。IO引脚上没有。但是用NOVO键开机后 IO这脚就有3.3V。我直接从开关键上飞了一跟线到IO这脚,有3.3V了 按开机键也有跳变了。可还是不开机!

网友:
待机键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