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H芯片的INIT#引脚与什么芯片引脚相连

楼主(2010-11-24):
FWH芯片的INIT#引脚与什么芯片引脚相连

网友:
  有电路图看看电路图啊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的太广了、具体都是看电路图了。可能涉及的地方比较多、不同板又不太一样

网友:
没图图很难说连接到那。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   请高人指教指教

网友:
IO 和BIOS  感觉是的 主要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