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显示屏问题

楼主(2010-11-24):
求求各位大师,我这里有台HP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是花的帮我看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用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屏线,用点屏工具点一下正不正常,不正常的产话可能是屏电路上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不用看啦  屏挂了

网友:
显卡的几率不大,这个问题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一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我要结果

网友:
屏挂了,修不好的,换把

网友:
用个屏代替看看不就知道到底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了 我是很碰到屏线有问题的

网友:
要是有人能修这个屏就好了!!这是屏坏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屏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左上角有个白条象外伤是不是打了一下,屏本身坏了而且和屏电路也无关。

网友:
屏,显卡,和机器,如果是V3000 DV2000之类的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
这100%屏坏了,我遇见不少这情形...

网友:
主机的分辨率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呀,容易出问题的那一批,我怎么看像是驱动的问题,做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再用替代法来确定问题。

网友:
屏坏了 或者屏线没插好 换个屏试下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找个坏屏装上去确定一下.

网友:
不该是屏线的问题,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有问题的!

网友:
排除驱动问题应是闪屏门吧

网友:
找个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下屏线,OK换屏看看了

网友:
屏。AND 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