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主板 无核心电压 时钟 PG 复位都正常 有图求解

楼主(2010-11-24):
主板型号:华硕P5VDC-X VIA芯片组
上假负假无核心电压 量PG 复位 时钟都正常
问题1:时钟不是由VCORE控制的吗?怎么无核心电压还会有时钟和复位呢?
问题2:量上管和下管都OK 电容无漏液 电感的两端也都为0V 上CPU无温度
12V供电也有 但输出都为0V ..求核芯供电的工作电路图
图1无核心供电

图2 PG电压

图3 复位电压

图4 时钟电压

图5 下管G极

图6 下管S极

经过坛子的大大们回复,最终吹了片ADP3180替换了ADP3181。此板得以修复....

网友:
上管G级有电压吗? 没有杀电源IC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管G级电压为零V

网友:
上假负载肯定没核心的啊``你上真U去量``还有既然有时钟PG复位``核心是肯定有的``只有可能是偏低了``还有你的故障时什么 ```内存供电还有南北桥``3.3V供电抖正常???

网友:
查ADP 3181 :28脚供电, 11脚 开启信号   1-5脚 VID组合,都正常换IC

网友:
首先查ADP3181供电,EN,然后FB,还有重点查下那些电阻阻值有没变大.芯片工作条件,外围都问题直接更换ADP318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故障现象是不走码,我上别的板子用负载测都会有1.0V核心电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28脚3.2V 11脚1.24V VID 1脚和2脚1.24V 3脚和4脚0.12V 5脚1.24V
这样VID是正常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28脚 是不是和1脚对着的那个脚?现在有9.67V 没吹这个芯片时有12V的
11脚1.23V
1脚 1.24 2脚1.34 3脚0.13 4脚1.35 5脚 1.23
这样正不正常,另外3181跟3180能替换吗?

网友:
TR_CPU+信号电压 那有个电容,C451吧.查查那个电容.

网友:
多半是你电源IC挂了,IC有供电吗?先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得3181 只有3180 3180还要在新板上折
准备去买个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助 ,吹了片ADP3180上去问题解决了,等收钱了。。。嘻嘻

网友:
长经验           了

网友:
ADP3180是不是电源IC啊朋友我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我也是才知道的 呵呵

网友:
原来是ADP3180电源IC损坏了,长知识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加油啊

网友:
长见识了。。。。我有一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明天试试是不是那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