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 7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0-11-24):
1.第一张盘,ghost版,c盘空间不足,安不了
2。换第二张盘,满长的等待,约1个小时,安装完成,自动重启,出现错误,进入了页面。
补充 cpu:amd3800  内存:ddr400  硬盘:40g  分三个区:第一个 小于2g  以前安装过win7系统 ,求解。

网友:
C盘2G装不了WIN7,你是40G的硬盘建议不要分区,直接装,我装的WIN7,占用空间约15G

网友:
你这个配置建议不要装WIN7,装个xp跑跑就满足吧。

网友:
你的机器好像不行啊,Ghost的版本的也要手手动Ghost。还要吧C盘的空间调的点一点最少10G。这样问题应该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这个配置还是不要安装了,跑不畅的~~~

网友:
WIN7安装好都需要7G,你2G怎么够哦。

网友:
这样配置装过win7高级家庭版还可以过得去,不过你的C盘要分到15G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