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R1T高压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1-24):
今天收了一台索尼PCG-6R1T的机器,外接显示器正常,内接有时显示,但大多数都不显示,经过检查是主板供电给高压条那里少了两个3.4V的电压,跟踪线路又跟不到,线路是从板中间过的,请问各位高手:3.4V的电压一般是由哪里产生的呢?我如果从别的地方随便找一个3.4V的电压飞线到高压条可以吗?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一个高压开启和亮度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能详细点说吗?高手

网友:
已修复,把键盘底下的SW1开关跳冒打几下,再打会原位。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