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例-IBM T60 不充电

楼主(2010-11-24):
笔记本维修实例-IBM T60 不充电

今天到一机器不能充电.初步检测是主板的问题。马上将机器拆开接着便电池周边的保险逐步量了一遍发现没问题呵呵......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家伙最爱坏,一般能走捷径时我是一点也不放过的.没办法了,只好打开电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查了.
首先我测了U42的电源脚1PIN和10PIN电压都属正常.接着我第8PIN(SHDN#)开关电压3.3V也正常,4PIN(REF)也有4.09V,26PIN(cssn)&27PIN(cssp)电压均为19.6V,(正常这两组电压是不相等的相差在0.7V左右)当时没在意以为是万用表测量时的误差.只发现28PIN(IINP)电压不正常为0.7V,正常为2.6V左,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当时以为U42坏了.将其换掉.带上电池接通电源等了半天还不见电流有一点点变化当时急了.用万用表一测原来故障依旧.经过半天排查才发发现28PIN的电压是因为26PIN和27PIN之间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接着就顺DCIN_CURRENT_P,DCIN_CURRENT_N这两个信号往上查,

发现Q36第4PIN只有2.6V正常应该在20V左右,这信号是东芝芯片U61发出的DCIN_DRV。

问题点应该真正露出水面了应该是U61这边出问题了。接着还是按时序一步一步往下查
发现C336第2PIN电压为16V左右这里正常电压应该在24V左右这是一个自举升压电路,往上一查发现D57坏了.将其一换.插上电源万用表一测前面所提的电压正常了接上电池一会久违的充电电流出现了.

 会员7977952元2023-1-18 03:34

网友(点评):
lz 这个24V升压电路损坏,绝对是不能开机吧,,为什么先去修充电去了呢?保护隔离都没有彻底打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我只记得DCIN_DRV是东芝芯片发出的、真正的源头是哪里还真给忘了、看了楼主的帖子才想起、、、昨天一台T42不充电、DCIN_DRV为零、换东芝芯片好的

网友:
对,自举升压电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错!!那个二极管是直接击穿了还是开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开路了!

网友:
跑电路好熟啊!真厉害啊

网友:
电池充放电的维修,我也遇到好几例,也看过一些维修实例,可到实际维修的时候总感觉两眼抓瞎,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  U61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正常发出,ACIN-DVR能否指点下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需要图中的自举升压电路工作正常以后才会产生一个20V左右的DCIN_DRV电压.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不充电的呢   貌似不充电这故障修起来很复杂

网友:
经过半天排查才发发现28PIN的电压是因为26PIN和27PIN之间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两个脚电压不正常啊?为什么他们不正常会硬下疳28PIN呢?请楼主详细说明下。谢谢

网友:
好大的一圈,这机器应该开不了机吧,隔离电路都没有导通呢

网友:
楼主想请你回答一下:“经过半天排查才发发现28PIN的电压是因为26PIN和27PIN之间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两个脚电压不正常啊?为什么他们不正常会硬下疳28PIN呢?请楼主详细说明下。谢谢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最大的颖问是你怎么知道他们相差0。7呀??

网友:
不错的分析太强悍了

522176850 -1

网友:
回复 网友D:

U41 26PIN 和27PIN是侦测充电电流的。在充电时这两个PIN电压是不相等的只相差0.7左右是个结论是在其它好机子上得出来的。28PIN 电压不是被硬下疳.而是U41没有工作这个脚没输出电压.看一下U41(MAX8765)PDF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那PDF都是英文的看不懂啊,只能死记芯片工作条件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原理和电路很熟悉啊楼主,厉害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但我还是不怎么清楚。  之举电压干嘛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找本电子书看看吧.具体什么用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
首先谢谢LZ的经验分享,但是,楼主在前半部分叙述中,比较详细,后半部分,就有点含糊了

网友:
思路很好,谢谢分响

网友:
思路清楚,顶一个!

网友:
对图纸分析的很清晰 , 关键知道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不错哦,我要有这清晰思路就好了,今天修个联想待机也没修出来,郁闷

网友:
真是文武双全啊,高手

网友:
看了楼主帖子  学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对东芝芯片  工作条件  还有自举升压   不是很理解  希望楼主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自举电路造成的,分析的不错。

网友:
貌似很深啊。有点难懂。。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思路,刚好有一台可以参照

网友:
有点深澳,还是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电路图可以找到时序吗?

网友:
我个人感觉28脚的电压降低是代表充电满。但是按照楼主分析的思路是不怎么完善。个人觉得应该在芯片28脚这个地方,改引脚的电压变化就可以改变26 27脚上的电阻的电流。

网友:
好贴子,楼主思路真细呀。我们新手真的要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
图有点小,看不太清

网友:
很犀利,充放电一般比较简单,常见点测测没问题,就的浪费点时间了,有时候异常非常不明显,他不直接死掉,很难修的说,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说真的不怎么明白 能说下38脚是什么意思吗!!只想知道这个。如果这脚夫是、检测电池电压的,那么早就的看这里了。如果说不出来,有点蒙的味道在里面。看不明白后面的思路。如果真如你所说这里芯片不正常那么是开不了机的,而这里只是不能冲电所以你能说明一下这个脚是什么意思!!如楼上的一朋友说那偏低,代表电池冲满了,那么这里肯定有问题了,为什么不先检这一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充满电了也正明这个机子不充电了.不充电的情况下28的电压肯定会降低的因为26/27脚侦测不到充电电流了.请你要明白我的电池现在是需要充电的而不是满电.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哪个38脚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连个问题你都表达不明白我想你看不明白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奇怪.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U41 26PIN 和27PIN是侦测充电电流的。在充电时这两个PIN电压是不相等的只相差0.7左右是个结论是在其它好机子上得出来的。28PIN 电压不是被硬下疳.而是U41没有工作这个脚没输出电压.看一下U41(MAX8765)PDF就知道了。

看着明白,想着糊涂,26 27脚的0。7V是充电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压降,这台机子本来就没有充电电流,所以26 27脚电压相等应该在情在理啊,楼主是怎么就想到从这里着手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你这么看就可以理解了,这个是管子如果导通了,哪D S两极都是20V左右的电压,而这个管子为N管,要想要它导通,G极电压要比S极要高,所以肯定G极电压在20V之上,但板子里供电最高也就20V,所以就需要一个升压电路来提供更高的电压
由此可以引出:如果你在隔离电路中看到有N道隔离管的,板上肯定有个升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我是在发现第28PIN(IINP)输出电压很低而其它的关键脚电压都有如:1PIN,10PIN.8PIN,4PIN这都是U41工作条件都有.后从U41的PDF里发现第28PIN脚是由26/27所决定的.所以从这找到了突破口.

网友:
真是好贴,思路清晰,图文并茂。 学习了!

网友:
值得参考学习,收藏了

网友:
在这里又得到一个成果!谢谢

网友:
我赞成楼主的看法

网友:
26 27脚是单方向电流的也就是直流电,楼主说的之间的压差式0.7V ,这点学习了~~28脚定义是电流检测值显示,如果是在充电时,是会有一定的电压的,也会检测到的充电的状态的~~28脚与26 27脚的关系弄懂了,结果就出来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不错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清楚

网友:
很羡慕 希望有一天菜鸟的我也像楼主一样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向你请教下ACINDVR为多少V电压?  R222电阻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上面有回。请自己看吧。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是高手,想请教一下,你们这些图纸是哪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网上到处都有。

网友:
不错,很受启发,虽然知道这个自举电路容易坏!

网友:
有朋友老是说这个机器不能开机还说得很肯定。其实你真的错了这个机子完全可以开机。其实上面已经解释过了。在此就不多说了。只是做个提醒。

网友:
继续学习继续学习

网友:
二极管开路的比较少   能查出来这样的问题 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28PIN正常时的电压为多少呢。  28脚是侦测充电电压的吗?  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