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PE-VM内存供电只有1V多

楼主(2010-11-24):
请问内存供电那个358小IC,能用LM358代用吧?谁有电路图呀?

--------------------------------
是连接内存供电MOS管的G极有一只102排阻空焊(排阻另一端直连358的1脚),引起MOS管导通不足。板子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  17358都可以
但99%你换了也没用

网友:
可以代换,不是99%换了没有,是100%换了没用。

网友:
385都一样 同型号代换就行· 内存电压1V 不一定是它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4楼说是反馈电路问题,我查查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