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有毛病了??

楼主(2010-11-24):
一大堆都下载不下来,大侠们来帮忙啊。。。

网友:
用迅雷试试吧``应该是搜狗浏览器出问题```

网友:
直接 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直接另存为就行了

网友:
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另存为就行了

网友:
本站下载不支持  BT,p2p等下载软件下载,请使用IE下载。也就是 直接右击 选择 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另存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下了一个,存也是不行啊。。。

网友:
直接右击 选择 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
另存为,或把下载的软件关了

网友:
嗯,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用搜狗就没事了,把地址复制到ie8里,就可以下载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