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或V3000系列笔记本主板965独显改风扇长转的快速方法

楼主(2010-11-24):
惠普DV2000或V3000系列笔记本主板965独显改风扇长转的快速方法
今天收到外地寄过来的一块DV2000主板965独显,通病不用说要搞显卡,可打开一看发现一根长长的线,想拆风扇都不容易。其实不是每块主板改风扇长转都要那样飞USB供电的,飞线又不好看又麻烦,我修板最理想的方法是修完之后看不出来有修过的痕迹,在主板上飞这么长一根线让客户看到心里如何想。其实这款主板改风扇长转只要把U85的第24和25脚短接即可,简简单单一下子搞定,又看不出任何痕迹。

网友:
宏基5570或5580笔记本ZR1主板改风扇长转只要将U26的第2和第3脚短接即可。

网友:
这个方法好呀,我们以前也都是飞线的!不过就是没有你发的那家伙飞的那么恶心就是

网友:
飞那些线的都是不想看电路图的。

网友:
.......

今天才知道,DV2000的机器可以 改为风扇常转,来改善下他是扇热

网友:
不容这么麻烦。附近找找5v_sus的电压,好多电容都有

网友:
这就是可以维修和会维修的区别啊,完全是两个境界啊。

网友:
我也是像第二张图那样飞的,是比较恶心点吧,其实接口旁边就有5V的。楼主的境界好高,那个是不是管温控的?

网友:
这个是强呵,我们现在飞线都不怎么熟练啊,什么时候能达到LZ的境界呢?期待中...

网友:
有机会是一下.,你这种方法经过长时间测试了吗.

网友:
我不是很懂电路图,不知道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对芯片有影响啊?

网友:
不错以后能碰到这种机器也这么改。

网友:
风扇改为常转有的机器噪音实在大,我的方法是在供电的电路上串联一个20左右的电阻效果很好,噪音不大,中等转速,开机常转温度不高。

网友:
楼主没发电路图.我发个图.图文并茂会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网友:
大家可以 看下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飞线到硬盘5V,下次也可以像楼主这样搞 了

网友:
最好的做法还是直接从“跟U口相连的点”飞到“风扇插座1脚”,客户需要取消飞线的话,也很方便,风险小
动芯片的两个脚,风险相对大一点,要取消的话,难度和风险都大一点
有的客户嫌风扇噪音大,要取消
有的客户要拿去保,要取消
有的客户反悔不修了,要取消

网友:
长转噪音太大了,有得必有失。

网友:
楼主可否说下945的板子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