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通电灯闪不显

楼主(2010-11-24):
今天客户送来的三星711N,通电灯闪不显示,拆开开机看到有电容鼓泡,换了之后,开机显示了, 我以为搞定了,装机后再测一下,原来关机是亮屏的,电源指灯已灭了,其他都正常使用,
这故障怎么修请指点。

网友:
驱动板换了把

网友:
三星711N,通电灯闪不显示是种通病,除了电容鼓包之外,往往会伴随着高压板短路

网友:
现在不是只是关机是亮屏的吗,高压不受控制,看下ON/OFF的3.3V关机拉低了没,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从屏那边引个3.3试下

网友:
按ON0/OFF指示灯也灭了,但屏还亮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