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学修一台方正液晶显示器遇到的问题!请老师们指点下。

楼主(2010-11-24):
新人学习中,现在显示器接电后,一闪一闪的,高压灯也不亮,开始以为高压板坏了。就直接按图上的供电给了12V和5V还有地线,其他没有接。现在还是一闪一闪的,能看见屏幕有没信号的显示,前面板的按键灯显示红灯闪烁。接VGA线后,变蓝灯了,但是屏幕没任何显示,是怎么回事啊?需要怎么维修,我现在想问问我用电脑的电源接个12V和5V还有地线,不接高压板可以正常工作么?

网友A:
这种我碰到过,就是驱动板的主IC坏了。你换个TSM16AVL-LF-1就好了!用电脑的电源接个12V和5V还有地线,不接高压板没有高压,灯管肯定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学习资料没有,我也想学

学习资料就是卖液晶驱动板的发的点屏教程,网上有很多的。论坛里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碰到过,就是驱动板的主IC坏了。你换个TSM16AVL-LF-1就好了!用电脑的电源接个12V和5V还有地线,不接 ...

用电脑的电源接个12V和5V还有地线,不接高压板没有高压,灯管肯定不亮!
我知道不接高压灯管不亮,我的意思是不接高压,驱动板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
可以正常工作,但要接vga线。

网友C:
这种是电源电压不稳的原因...你测下电压看正常不.要是不正常把电源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电源电压不稳的原因...你测下电压看正常不.要是不正常把电源修好就可以了.

电源已经被鼓捣坏了,我现在用电脑的电源线带驱动板式的,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已经被鼓捣坏了,我现在用电脑的电源线带驱动板式的,还是不行。

电脑的电源线带驱动板??怎么带的?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脑的电源线带驱动板??怎么带的?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我就是拿电脑主板供电的那个电源,输出有12V和5V,直接接了3根线连驱动板上了。

网友:
要使驱动板正常 工作的话    只需要接5V供电和 地线就可以了 其他 的不用接

网友:
回复 网友F:

简单呀,就两三块板嘛!

网友:
看了,来学习的,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电脑的电源带还是一闪一闪的吗...你看一下和5V连着的一个电源管.应该是一个1117.3.3V的.你看中间那脚有没有3.3V.要是低你就把那个管换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