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用MHDD扫出好多红红绿绿色块,这有法解决吗。

楼主(2010-11-24):
日立40G 4200转的盘,这个能有什么办法去掉这些色块。

网友:
用HDDREG修复一下,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MHDD自带的修复功能修复一下,其SCAN的命令很强大的我自己用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MHDD少了两边,能装系统了。谢各位解答。

网友:
HDDREG怎么用?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mhdd erase scan

网友:
erase  hddreg 都行啊  thdd 也不错的

网友:
关于绿块问题。我一般推荐用MHDD  中的ERASE擦除命令,这样能吧色块去掉,

网友:
先用mhdd   erase一下,不行的话,再低格吧

网友:
用MHDD擦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