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7600gs 花屏

楼主(2010-11-24):
显存分布:上面2颗 右边2颗 背面没有  加焊GPU没有效果 吹红圈内的显存还是一样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显存挂了? 请高手指点12 谢谢!

网友:
C区报错  换显存

网友:
如你所说是真的话,那是显存问题了。从报错的数据看,应该是GPU有一位虚焊。

网友:
多用一个软件测一下,看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
谢谢 问题解决 原来是红圈内的显存到GPU之间的线路有一条断了 接上OK了

网友:
手上有几个花屏显卡,都是放在纸盒里放坏的。很郁闷。

网友:
。。我这里起码超过50个坏显卡。。先学习下。慢慢弄

网友:
我显存坏的还有点欠缺  , 请哪位有资料的话 发来大家欣赏啊   , 真的是

   我能发扬你们的技术下去的,相信我 吗?

网友:
都说是现存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