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镭X800XL之------没有显存供电

楼主(2010-11-24):
  大花 其他供电全部正常 测显存供电0V 跑线路到RT9214 1脚boot没有电压 测旁边的2极管正反都无穷大 换掉OK

网友:
高手学习了,这样的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你是写流水日记 还是 想给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当然是想分享 但是图片好模糊搞得没办法在图片上写上说明 写了也看不凊 所以后面的都省略了 不够明了 不好意思

网友:
显存没电压也能显示?不太可能吧,我做显卡也七八年了,这样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一般电压低出现全显存花。。。要是没有电压一般就不亮了

网友:
是的哦 这个X800XL不用显存供电也能亮的哦 只是大花的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