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镭X800XL之核心显存全无供电

楼主(2010-11-24):
请问为什么图片都不能超过300K? 导致图片很模糊
上面的意思是 贴片电阻虚焊导致电源管理芯片RT9232B的6脚en没有3.3V的开启电压 也因为它没有电压输出到8脚IC  RT9214所以显存也没有供电

网友:
供电芯片会导致无供电,但GPU坏也会导致芯片无供电输出。

网友:
显卡也有时序的  先修核心供电·,,

网友:
先修核心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