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9173A(5脚)的1、2脚都对地正确吗?

楼主(2010-11-25):
内存供电的,用蜂鸣档测与地是通的。主板只集成了声卡,现在是不插内存一直报长鸣,诊断卡C0、01,复位灯不亮;插上内存就一直报短鸣,诊断卡26、25,每短鸣一下复位灯闪一下。

网友:
5脚的 ST9173A的2脚是接地的,1脚不是。

网友:
26 25 挡显卡,·  9173 ,1脚供电, 2脚接地·

网友:
测一下板上那儿电压不对!

网友:
查一下PDF就知道啦

网友:
你拆一下来量一下

网友:
好像是在报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