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V2000_CT8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25):
机型/板号: 康柏 V2000_CT8
故障:不触发,插可调电源后C.C灯一会一闪。维修内容:拿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不触发,看可调电源上的C.C灯一会就闪一下。  怀疑有短路,但又不确定,因为如果是短路的话C.C这个灯会一直亮,电流也会增大,而这个机器插上电源,电流不会增加C.C也是一闪一闪的。  不多说了,拆主板,拆出板子打了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组织,没有发现明显短路。插上可调电源,量了一下3V.5V电感,并没有输出电压。这是我也看到C.C等又闪了一下,同时电流也增大了,立马掉下来,我更加确信有短路。我测了MAX1772PIN1主供电正常,PIN2LDO也正常,REF也正常,当测到ACIN时发现这个电压明显偏低(0.6V),而且这个电压很不正常时有时无,有有电压时候最高没超过1V,我算了一下分压正常应该是2.9V左右,而且是个稳定的输入。这时候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当C.C闪的同事,此电压就会为低。  到此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插上适配器不立马短路,而是要等一会短呢?是不是保护隔离短路,造成插上适配器后一会C.C就闪?  量VIN阻值很低(27Ω左右)明显偏低,现在问题已经确定,把MOSPQ24拆掉,利用烧短路方法把电压跳到2V左右,用上自己做的电源插头,通上电后发现电流明显变大,用手摸到MAX1544旁边的一个电容PC88感觉到很烫,在电路图上一看是给CPU供电的上管提供电压的。找到料板换上去后测组织不短了,再把电源插上没看到电流,把PQ24装上通电,测3V.5V电感也有了电压,装上CPU,内存触发后电流跑到0.6多,当时心里一惊,难道还有其他问题?先插上显示器试试吧,装上了显示器后发现电流能走到1.2A左右,当时心里大喜啊。期待已久的“compaq”也出来了。清理了一下风扇,因为里面土实在太多了,把风扇全堵死了。装机。。。当我都装完该打D壳螺丝的时候,客户来了,问:我什么问题啊?我说:主板的问题。客户:不修了,能把故障给还原么?  我当时心里就一阵鄙视啊!妈的都给你搞好了,你来了一句不修了,你玩人呢?(当然这些话不能说出来)尽管心里不爽,但顾客就是上帝啊,对待上帝当然不能有脾气。因为客户就在我旁边看着,我把故障还原客户就拿走了。  想想今天上午又白搞了,同时也学习了。
  总结:仔细想了下故障,看电路图分析:当适配器插入VA2产生,一路经过检流电阻给保护隔离的PQ24PIN1.2.3,另一经过PD9一方面给1772DCIN,另一方面经过电阻分压给1772ACIN,刚才量了REF都正常了,用万用表测的ACIN电压也有跳变。我就想到是不是ACOK已经产生,控制PQ11使保护隔离P沟道MOS管导通,产生了VIN,而VIN短路,造成检流电阻的压降变大,从而保护了?才会出现C.C等一闪一闪的。

网友:
再整点图片就好了‘

网友:
哥们手艺不错啊的向你学习,有图吗俺也想学学,谢谢啦

网友:
经验有待加强!

特别要放更多的心眼在C.C上

C.C上有异常动作。都可以用示波器反应出来相应的瞬间下拉动作。

以后维修的道路还很长,把心态尽量放沉稳了,把机器尽量感觉清楚了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