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电就萧叫,可以启动

楼主(2010-11-25):
电源,通电就萧叫,可以启动
断开电源,可以听到萧叫声音越来越弱,两三秒后消息。
萧叫声待机就有,短接绿线仍然有。
断开电源,电容的放电作用,萧叫声持续两三秒,这样判断萧叫声来自副电源部分?
帮忙分析一下检测思路?

这个肯定是副电源的问题,因为是待机状态下就吱吱叫。

网友:
加焊开关变压器。

网友:
查振荡反馈和控制部分

网友:
查滤波电容和均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查震荡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