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解决硬盘磁头死锁(卡主)的办法

楼主(2010-11-25):
前段时间,笔记本待机后无法恢复了,关机后无法开机,硬盘有异响,把硬盘摘下挂到别的机器上也无法开机,肯定是硬盘挂了。听硬盘声音,电机没有起转,但有有节奏的机械声音,上网查了一下,估计很可能是磁头卡主无法复位了,为了验证想法,就动手把硬盘拆开(有尘环境),看果然是磁头没复位,用镊子用力把磁头推回去(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费力),装上后正常开机可用了,但硬盘已经产生大量坏道了,这是我的野蛮维修方法导致的。
  其实磁头卡住,不应该轻易开盘,在硬盘通电时,轻轻敲一下壳体,磁头就可能复位了,这样既不损伤数据,也不会对硬件造成损伤。

网友:
是你推的方法不对。。我师傅推过。。。能行。。。但也有推坏的时候,,好像要向一个方法推

网友:
上面说错了。。向一个方向推

网友:
开盘哦......开盘最好让灰尘少点的房间弄,可以在浴室洗完澡,然后开盘。

网友:
有时候走到了LOGO这里就暗屏了(表明;这个顾客不知道是倒霉还是怎么样的,装完系统后没多久,显示器也坏了,是高压条出现问题。此问题本人可以很明确的说;显示器完全修好了。)、有时候进入桌面后就死机。 最后本人怀疑是内存

网友A:
用防水的包装袋把硬盘包上!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上几小时或是一晚上,第二天,再接到台机上。O。O复活了。

网友:
好办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防水的包装袋把硬盘包上!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上几小时或是一晚上,第二天,再接到台机上。O。 ...

这是什么原理?热胀冷缩?

网友:
这方法似乎真的不错,等硬盘再坏掉就有机会试试了

网友:
我弄过一次  是轻轻敲击侧面  磁头就归位了

网友(2011-04-21):
磁头推复位后,用不了几天就又卡住了,怎么解决?

网友(2011-07-08):
用多用电源调到14V后,通电就侧敲下,有时还是可复位,多数有坏道

网友(2012-09-17):
不应该轻易开盘

网友:
这个硬盘只能将就用 了。不能存数据,做系统盘,如果坏就重装系统,只能这么用了

网友:
硬盘不能开的哦,灰尘解决不了

网友(2013-09-09):
我的怎么敲也没有用,又不敢太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防水的包装袋把硬盘包上!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上几小时或是一晚上,第二天,再接到台机上。O。 ...

你的好了不会容易坏吧

网友(2015-03-31):
我刚遇到一个WD5000AAS转不起来

网友(2016-11-18):
是个好办法 。有没有人试过。是打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