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7一亮一暗

楼主(2010-11-25):
开机一亮一暗。。指示灯绿色。。关电源在开又正常重复几次后。。有时候又可以正常显示。只要显示后就不出问题。。相当开机要预热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吧 ,处理一下发热量高的地方

网友:
应该有电容鼓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开关。。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一起闪么?不一起闪是灯管和屏的事!一起闪有可能是电源板,我前两天修了一个一起闪的竟然是开关按钮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拆掉以后就能显示正常了。高温的地方全部处理过了。也没有电容冒泡

网友:
重点查一下高压部分

网友:
电容没有冒泡不代表电容是好的。代换试一下

网友:
可能没接触好

网友:
那个太常见了,有没有新型一点的

网友:
拆机把鼓包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
你这个是属于电源负载差吧,把电容换掉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一明一黑的间隔时间长那可能是按键盘的问题。如果间隔时间短那可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