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521A用于修液晶显示器和主板行吗

楼主(2010-11-25):
ET521A用于修液晶显示器和主板行吗。好用吗,大家用过的来说一下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设备啊,示波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万用表差不多大的一个示波表

网友:
  ET521A是珠海伊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视波表,主要应该于家电维修方面。   功能:
       25MHz数字存储自动示波表
  60000uF宽范围电容测量
    150kHz高频电感自动量程
    10Hz~150kHz正弦波输出
  6600码自动量程万用表
    0.1Hz~60MHz数字频率计
    2kV/20kHz行频波形检测
    晶振和遥控器检测
    按AUTO键波形自动捕捉
    操作全部中文菜单提示

功能教齐全,但精度有限,25MHz示波表修主板可能不够,好处是携带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主板得多少M的?

网友:
外形小巧,可惜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少要10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款示波表是为CE类的维修设计的,IT类维修有点不足,如果经常上门维修也可以,但是要做定性分析还是不够的。
我用的是TDS2022,在朋友处见过这款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TDS2022这个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泰克较贵(13K),如果只是维修,不建议买这种。
因我主业不是维修,天天都要用,所以买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