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安装版装系统

楼主(2010-11-25):
以前一直都在用ghost装系统,近来用了一次安装版,产生了一个疑惑,用安装版有一个复制安装文件的过程,那安装文件是复制到了哪里呢,会一直存在吗

网友:
应该是复制到硬盘,再从硬盘解压的,不知道对不对,期待高手!!!!

网友:
复制到硬盘。。。

网友:
学习了,很久没装过安装版的了

网友:
硬盘 必须的

网友:
先复制到 硬盘上,安装完成,最后一步是删除用过后没有用的文件
现在打补丁很直观的,先在某一个盘上产生一串母组成的文件夹,过一会又没了

网友:
是先复制到硬盘的,你如果在复制那一步把电脑关了,进去会发现硬盘上放复制文件的文件夹的.

网友:
复制在C盘 文件名好像是 i386 等等

网友:
睡觉哦,晚上好冷

网友:
应该是硬盘吧

网友(2012-10-21):
复制到硬盘吧

网友:
复制进入硬盘了,装机如果是自己用,最好用原版系统安装版安装,不要用gost。

网友:
在c盘,有个windows old的文件夹,可以删除掉!

网友:
先复制到 硬盘上,安装完成,最后一步是删除用过后没有用的文件

网友:
当然是复制到c盘了  如果你在安装正版系统在复制完成重启时 不进硬盘进pe系统你会看到c盘有好多名字奇怪的文件  这些就是安装文件解压的  你可以在这时候ghost备份一下  就能当ghost版的纯净xp系统了

网友:
不会的  在安装完成后系统会自动的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