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无CPU供电

楼主(2010-11-25):
客户拿来五块华硕P5PL2主板。问题一样。全是CPU无供电。茫然。各位大哥有知道的帮一下。谢谢

网友:
查 3181工作条件,  28脚供电,11脚开启信号, 1-5脚VID组合,,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
先测场效管有没有坏,再看3181的工作条件。

网友:
1-5脚VID组合0.38v     28脚12V。11脚无

网友:
场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所有场管都没有击穿

网友:
换电源管理  查上下管是否正常,拿下CPU看上管S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小弟发了几个3181有四快换3181后正常。一块还是一样。不知啥问题

网友:
P5PL2主板的CPU供电是3181?我的怎么是RT88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