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液晶电视电源板维修技巧分享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25):
图是本人在WORD里面画的,画的不是很好,请大家包涵。修液晶电视的电源板掌握这个技巧,就相对容易修好多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
空载没什么影响吗,用不用给电源板加负载

网友:
空载不会有任何影响,加这个电阻是给电源板进行强制开机,输出的电压只有5V\12V\24V相对较低,不会有任何影响。加这个电阻就是代替遥控器按开机键后,由CPU发出的开机指令。

网友:
为什么我的原创贴得不到转正呢?全部都是我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