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分享“海信液晶TLM40V68PK不开机”硬件改造篇

楼主(2010-11-25):
海信TLM40V68PK不开机,头两天不能开机第二天又可以开机了、但是昨天又不行了到今天还是不能开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开机器,将电源板的STB信号和地短路就可以开机了,在维修过程中待机灯亮,测试主板上的ON/OFF的信号电压为0V,遥控接收器的供电脚电压为5V,遥控接收脚的电压为2.5V,但按遥控器时电压会跳变,经过本人对电路进行改造,将电源板的STB信号上接一个轻触开关,轻触开关的另一端接电源板的地线,每次打开机器的电源开关之后,按一下轻触开关便可以正常开机,故障得以解决。
经咨询海信公司的某开发工程师,告之是FLASH坏了,只能更换FLASH,由于没有数据和读写工具,无奈之下才进行了硬件更改。如下图所示:

网友:
这个改法很别致,只是不知道什么道理。谁能分析一下原理就好了。液晶电视不懂,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没图纸让人看不懂,不晓得你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为什么我的原创贴得不到转正呢?全部都是我自己写的

网友(2014-09-04):
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
有没有程序可以刷哦 有程序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