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0通电接信号线显示无信号,此机型通病已修复。申请加精

楼主(2010-11-25):
今天收到一AOC L170 17寸液晶通电接信号线后显示 以前也修到过这样的同型号的液晶,以前改驱动板后可以解决问题,但这样成本较高,决定修好它。折开 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确定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在加焊了各芯片后问题以旧。于是想到刷程序,手头正好有同样的机型,先更换了24C16 能正常显示了,并写下此程序,以后大家修到此机型好用。 aocl170.rar (668 Bytes, 下载次数: 104)

网友:
这种直接清空24就行了吧,三星的24就不能随便清

网友:
L170 L171 L195W
都有这样的通病,东莞威成 代工。

网友:
收下了,谢谢LZ

网友:
记住了,多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样清空呢?还有就是24c16可以用液晶编程器刷吗?

网友:
24C16是用编程器清空吗??应该怎么飞线啊?

网友:
不會吧,一直跟MB主板和NB主板打交道,液晶顯示器也修過幾次,但是像樓主這種情況,還第一次見過,真是知識真的是學不完哪,長見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VP-490

网友:
以前修过显示器颜色不正常,清24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编程器直接刷个空程序就行了

网友:
用编程器清空吗??

网友:
楼上的很精彩吗!!修过飞利浦的屏下方有英文刷24好的!

网友:
支持发布24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还记得我以前发的那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8425-1-1.html

网友:
要是能加上24C16清空详细操作就更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