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P43战神版 PS/2口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11-25):
开机 键盘灯都会亮下,电压正常,接口也换了,但键盘用不了。进入系统 ,用usb键盘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
量下时钟和数据有没有电压,看下排容排阻

网友:
PS/2接口有问题,一般排容坏的最多,直接把排容摘掉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重点查一下排容,IO这两个地方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藐视都是高手。你先进BIOS,能进的话。就可能是BIOS的设置问题。量PS|2电压。然后到IO

网友:
排阻,排容,再就是IO,这个应该不难呀,因为你接USB都可以用

网友:
看一下BIOS设置,不行就刷下BIOS,时钟和数据电压如果正常就去掉排容最后是IO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