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CRT显示器

楼主(2010-11-25):
一台15寸显示器开机有无信号、、接主机亮绿灯无显示、、好像死机那样、、拔开主机信号常亮绿灯没有无信号显示出来、、关机再开机又可以亮显示无信号、、检测各电压正常、、就是接主机显示不出来、、请教各位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你线是不是坏的

网友:
1、看看主机的分辨率,不要设得砂高了,15的一般在1024*768以下。
2、检查数据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3、检查显示器数据线的接口到CPU的H、V脚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关分辨率和线的问题、、我也换过线啦!H.V的电路正常、、、我接信号的时候有显示那种声音、、就是没有图像出来、、拔掉信号也不能显示出无信号、、如果关了机在开机就会显示出无信号接回主机一样显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高压启动了一下就没有了?如果是,那就是保护了。你把二次电源的开关管拆下再试试。

网友:
主机的分辨率

网友:
电脑VGA输出信号线接到视放板上面,信号输入都有稳压二极管,如果这些二极管坏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