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适配器检测脚 的笔记本怎么用可调电源供电

楼主(2010-11-25):
带适配器检测脚的笔记本,比如惠普,戴尔等,检修时怎么用可调电源供电看电流跳变啊,我是新手,还望老手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dell的可以直接接的。HP的带针的不行

网友:
基地有那种专用转接头卖,直接买HP 和DELL的这两个吧。 我现在遇到了DELL使用八角形的电源头了!为这个苦恼!盼基地早日出DELL 八角形的转接头。

网友:
在电源头的正极向检测引脚接一个10K电阻!

网友:
有卖这种转接头的,或者找坏的适配器做一个也可以

网友:
我的转接头就是从基地买的,有戴尔转接头的,可是还是不能用,

昨天一个惠普笔记本我插上以后连待机电流都没有,没有一点儿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