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主板对STAT硬盘时认时不认

楼主(2010-11-25):
现象:总是找不到硬盘,但是对CMOS放电后就又认到,用了一两天又出现找不到硬盘的情况,再放电又能认到。大家分析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SATA的连接线不正常,也会经常认不到盘的...有没换过啊?

网友:
换个线看看!在看下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
硬盘和数据线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A(2016-06-24):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应该是南桥坏了

如果硬盘的供电数据等都正常 应该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