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大高手来详谈 IO 望高手带带我们这些菜鸟!!!

楼主(2010-11-25):
请各大高手来详谈 IO 望高手带带我们这些菜鸟!!!   IO 的做用,以及如何判断IO的好坏,请高手赐教

网友:
I/O就是输入输出的意思,I/O芯片,就是管理这些输入输出设备的,如键盘,USB,打印机,鼠标等.
如W83627I/O芯片,你只要测量他的61脚有5VSB,67脚开机时有跳变电压,73脚有持续的3.3V(看这个可以知道南桥好坏).72脚开机后为低电平,就可以证明该I/O是好的.

网友:
该多看点书,I/O芯片的型号很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参与开机的,有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
只能看PDF了,芯片种类比较多,抓住关键点去测量可以判断.最后就是待机时摸下发热大的一般坏掉.

网友:
新手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
根据开机时序、看他死在那一步吧

网友:
I/O输出/输入(Input/Output),分为IO设备和IO接口两个部分

网友(2011-01-06):
嗯!这个非常实用!谢谢分享!
但USB好像是由南桥控制的,一般的主板USB接口应该是南桥控制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