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套测试机箱电源的东东

楼主(2010-11-25):
我有一套自制测试机箱电源的东东(看图),维修后的机箱电源,可以用它来大体测试功率,一组灯泡为两个,12V,20W。另一组灯泡为两个,12V,100W。非常方便,有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一测便知,风扇停转,输出皆无,如果风扇仍转,证明该电源功率至少200W以上。还可以测出12V,或5V某一组无电压,可立即查找原因。不过100W的,工作时间不能太长,因为线太细,达到目的为好。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有创意,值得学习一下.不过.现在电源便宜了,俺都是直接就换掉,不需要测试了,,呵呵

网友:
做法不错,值得学习,我用的是汽车灯泡,6V/100W、50W各两只,12V/100W/50W各一只,利用串并联实现加减负载,测量电源盒的负载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利用串并联实现加减负载,测量电源盒的负载情况。

网友:
现在电源,硬盘,内存,都换

网友:
不错但是我现在都是直接换!还是学了!

网友:
呵呵 直接换 赚的钱更多。

网友:
现在很多人的电脑电源坏了都是直接换掉,没有一个是修的,但是我建议的还修的好一点,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降低成本,二来可以提高维修的技术和经验。

网友:
有些高档电源,比如长城的,只要没烧得黑一片PCB板的,都是有维修价值的,这么说吧,150+的电源,还是有维修的价值!有些服务器电源,那家伙,贵,而且难修!全是一片片的贴片元件组成的!功率大,保护完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呀,机箱电源相比起来好修些,服务器电源主要的特点对于维修者来说,一是修贴片元件比较困难,再者就是其结构紧凑,拆卸费力。不过最近我修过的服务器电源大多是肖特基管击穿短路,只是拆卸费劲,再者就是换件难淘。

网友:
现在硬件坏了就换,维修划不着。

网友:
电源维修不怎么热门,不过也有利可图

网友:
高档电源还行,低档的还修个什么,有那价格和精力,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要是不是很好的电源,没有修的价值,换了,好一点的还可以修一下 .

网友:
可以学一下维修思路,不一定要真的去修电源

网友:
很有用 某些单位的电脑 还是需要检测和维修的

网友:
消费者都愿意换的  问你修好了能用多久?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