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的一块板子开机后重启

楼主(2010-11-25):
昨天接了一块品牌机子明基的,啥型号的忘了,主板是精英845,拿过来时客户说,有时候开机后就一直重启,有时候用了2-3小时后就自己关机,在别的地方修过几次都没好,他告诉我是每次都是装系统,清一下灰,用2.3个月又这样了,条子我换过了一样,开机后进入了系统画面,马上就显示系统正在关机,又重启了,请个位看看是啥问题呀?????

网友:
不像是主板的问题,要是主板的问题应不会出现问题提示出现”正在关机”的字样的,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或电源开关的问题。

网友:
更换电源试下。或者先把硬盘全部格下试。中病毒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板拆下来试下,看开机开关有没有问题,自动关机跟IO也有关系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一下,也可能是电源问题,或者CPU过热

网友:
是不是机箱开关有问题啊?拔了开机看看

网友:
座子空焊 也会这样·

网友:
看看电源,开机按钮,还有就是显卡电容

网友:
不像是板子的问题呢 你可以裸板用你自己的工具挂在上面试一下看看还会不会提示关机呢 然后逐个排除

网友:
我很想知道您解决了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板子还是上面那些兄弟们说的。很想知道,到时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先换电源试一下,在装系统试一下,最后在查一下主板。这样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这个板子散热不好,或座子虚焊...

网友:
O(∩_∩)O谢谢个位的关心,应该是病毒的问题,我还是给他装了系统,清了一下灰。因为我发现,有时开了的时候,启动项太多,没装杀毒,就装了一个,因为暂时也看不出来,所以叫她回去用,一个月内要是有相同的问题,免费给她弄。

网友:
先去掉机箱开关复位连接线,再换电源,最后考虑主板问题。还有的带独立网卡的也要拔下来看看的。

网友:
品牌机就是麻烦。

网友:
感觉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