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换数据线
不行 看有没有复位
亮ide的阻值
南桥加焊

网友:
有一块 联想 939的nf的主板 我修了换了桥 好了,也是不认ide 2 但是 ide 1是好的 ,亮 ide的阻值 ide2 上面明显 的偏低 换桥后 ok

网友:
IDE受南桥管理的,先测下对地阻值,加焊下南桥试下,我这有块华硕NF3单桥的也是2个IDE都不认只能有SATA的,现在也没修留装机子卖算了,

网友:
建议你量下IDE的阻值正常没有..都正常就洗洗IDE接口..应该都可以了..

网友:
加桥试试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故障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哦,天呀,,是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