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加焊能否用固体松香?

楼主(2010-11-25):
本人新手,向大家求教。比如
手机
的BGA封装芯片加焊,在网上找了许久,有说松香可以的,也有说必须用好的助焊膏的,搞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了。
手机

网友:
最好用稀的助焊膏。。固态的松香不会融化到芯片里面的

网友:
还是用助焊膏比较好,松香的好处就是没什么腐蚀性,但是,渗透的话,还是觉得助焊膏比较好

网友:
试验了几次,松香加热到一定温度也是可以充分渗透的,不过问题在于,松香在高温下会沸腾冒泡,这就把芯片顶起来了,如果这样加焊的话,很容易导致焊盘和锡珠脱焊,导致加焊失败,我尝试在焊锡凝固前按压芯片,倒是焊上了,问题是,如果力度不当就焊废了。
新买的焊剂还在快递路上呢,等回来实验一下吧。

网友(2013-12-03):
还是焊膏好一点,我加焊一般用的焊宝,还好用

网友:
不知道风枪能不能回焊BGA

网友:
学习期间,还不敢焊芯片,先看看高手的先进经验。

网友:
我试过松香,偶尔也能成功

网友:
都是用的焊锡膏 没用过松香 用烙铁的焊某些IC的时候才用松香

网友:
学习下焊工技术

网友:
没焊膏效果好 还有风险 弄不好就短路啦

网友:
学习了,回头换焊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