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主板CPU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0-11-25):
送来时上电发现CPU供电上管击穿,更换,上电北桥,CPU无供电,测ISL6566 10脚供电0.9伏,更换6566,再测10脚电压1.08伏,北桥供电,CPU供电正常,主板点亮

网友:
意思就是说上管穿了、由于S极与管理芯片相连所以挂了管理芯片?

CPU咋没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发帖别人都看不懂的

网友:
说一下维修思路啊,6566第十脚的作用……,这样有利于大家技术的提高

网友:
基地里介绍了6566的10脚电压正常值,而我测10脚的电压是0.9伏,所以我更换了6566,就好了

网友:
VDIFF引脚:差分远端检测放大器

网友:
10脚电压应该是好多啊??基地里介绍了6566的10脚电压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