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P-D型主板通电不跑代码

楼主(2010-11-25):
一张七彩虹915P-D型号的主板问题是通电不跑代码。主板芯片是因特尔的。CPU供电0V,内存供电是1.8V是一代的内存。正常的应该是2.5才对的。其他的都正常。我是新手到这里不知道该先修那里的供电。而且内存供电的场管我已经换过了。到这里我就没有头绪了。《注明一点CPU座是针的。》

yzz163 -30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

网友:
只要不跑代码,说明cpu没正常工作,先测cpu供电,供电没有就先把供电修出来再说.......
北桥如果有问题,cpu也不工作的....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再修CPU供电吧

网友:
先测量一下别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换场管儿,换电源管理芯片,直到把内存供电修好

网友:
把CPU供电先搞定在说啊  然后在处理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按时序修,先修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