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11-25):
我有一台机进系统就蓝屏。。内存换过  请教大虾该怎么办

网友:
进系统蓝屏....系统有重新装过没?先排除软件问题.....再来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试下,硬盘有损坏也会出现蓝屏的情况,还有,你没有清楚说你是什么配置的电脑,如果是用AMD的CPU的,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因为后期AMD的CPU是直接管理内存的,

网友:
先软件在硬件的问题看看啊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的啊

网友:
先排除外设,可以在BIOS里关闭 网卡 声卡 ,北桥空焊也会这样·

网友:
得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呀,到哪里蓝屏的。蓝屏的问题多了有可能系统,也可以是硬件不兼容,也可以是电源等

网友:
重装下系统,进安全模式下看看蓝不蓝屏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可以进不,如果还是蓝那就重装一次系统,装了系统还是蓝那就扫一下你的硬盘吧在确定硬盘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你的主板有问题,那就要对主板进行全面检测

网友:
蓝屏可能性太多了,先软后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