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XL无显示

楼主(2010-11-25):
开机已经有滴的一声就是无显 这板子毛病多 修复了短路 修复了GPU核心和显存供电 用PCI显卡点亮看BIOS正常 能认核心和BIOS 打RGB阻值都是124 行场790和801 请高手提供思路 谢谢

网友:
BIOS已经刷过 GPU也加焊了 启动很正常 会不会DVI和VGA 2接口同时坏了?几率很微工作量大所以我没换接口    还有请问08门电路正常工作时是不是3个脚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