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F 开机画面不动....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10-11-25):
联想旭日125F 开机画面不动....大家指点指点!!
联想

网友:
挡外设、南桥问题、BIOS问题
你在裸板测机吗?
跑什么代码?
BIOS好找、先刷bios吧

网友:
先把外设去掉在看看看啊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谁有这个芯片的BIOS 给我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这个BIOS论坛里有的

网友:
都是先按通病搞的啊?

网友:
先最小系统法试下,不行刷个BIOS

网友:
你先把硬盘拔掉,看看是否还档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