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

楼主(2010-11-25):
大家好,俺用电万能表电阻档在板上测电解电容时。有时有些电容跳到一个电阻时会停下来不动。不会变无穷大。这些电容是不是坏了的?平时你们测电容的好坏是不是用电阻档测的?需要拆下来测吗?测电压可以测到电容的好坏吗?问题比较多。谢谢为我解答!

网友:
是不是我问题过多了?各位师傅不理我啦??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吗,有正负跳变就是好地

网友:
会不会停在哪里要看和电容接的相关电路,根据经验看跳变的值可以大致判断好坏,但不绝对,象有些容量变化不是很大的只能拆下用电容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