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示

楼主(2010-11-25):
一片9800 GT的卡,开机无显示,测电压都正常,金手指对地阻值也没问题,对照好卡检查元件也没有掉件。请问高手们,该从什么地方再查,我是一个菜鸟,请指点!~

网友:
顺便说一下,GPU是刚装上去的!

网友:
怀疑GPU没有安装好,或者有虚焊的可能

网友:
谢谢啦,再去试试看!~

网友:
GPU  不知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