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惠普L1710奇怪想象大师们帮我看哈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今天一个老客户拿来一台惠普L1710的显示器 看到这个显示器就想可能又没问题【因为他们以前拿来个这种都没问题】 不管那么多通电点亮了接上信号好的,点了半天问客户什么问题说是没显示,我就试了几次开关机没问题 按菜单没反应按了其他的也没 只有开关能用,把拆开看按键是特殊的那种
先试了哈式按键的问题 不知怎么搞的按键一哈就锁住了解锁后菜单在屏幕上就不消失了 一直都在屏幕上 退出菜单后再按菜单有提示菜单以锁 我在解锁恢复出厂模式还是一样菜单还是锁了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有没有高手见过啊给个提示谢哪
解锁

网友:
可能程序不良啊····哎 真是运气不好···楼主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
弄张按键的图上来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AOC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像是按住菜单键,再开机就可以解锁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毛病奇怪 的太多了,还要努力

网友:
可能菜单键漏电吧

网友:
按键漏电

网友:
不用按键 直接短接 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张定文
的帖子
取了按键还是一样的 菜单弹出来就不自动消失了

网友:
敬业电脑
的帖子
解锁知道 可是没见开锁菜单出来后 退出有锁住了

网友:
雅安海洋
的帖子
解决不了啊